INTEL D865GLC/D865PESO/D865PCD问题(已解结)

楼主(2008-06-03):
手上有一块INTEL D865GLC/D865PESO/D865PCD主板,开机不插内存可以正常检测,报内存,卡显E1,插内存上去不过,卡显D4,换过内存清结过槽,电压时钟阻直都正常,写过BIOS还是不行,求解。

后来加焊了南桥身边电感(大的)就好了。可能是漆包稀焊

网友(2009-02-03):
这样的问题也有..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电感连接到什么地方的?

网友(2009-05-16):
我这里也有一块同型号的板,但故障不一样,不进系统没事,一进系统最多五分钟,就直接关机了,再也开不了了,要过一段时间才行,迷糊中---求解!!!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跟上面说的一模一样,我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卡D4

网友:
为什么INTEL  D865PCD  PCK  的BIOS附件现在都现在不了呀,本人急需这个BIOS ,请楼主给我传一个好吗,谢谢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积累一点

网友(2009-08-05):
你试验换IO,和BIOS芯片都试验下啊,不能老这么问啊,没有实践,你都发表了,把办法都试验下

网友(2009-09-05):
四楼的同志可能跟温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