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哈这样的USB接口该怎么接....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2008-06-03):
我以前也看见过这样的接口的USB!!!
但是都不会去接它!
害怕万一接错咯烧东西..!
这次朋友的机器硬是要喊我给接上,这不!我也就只有发上来请教大家了,!
这个接口是双排5针的!
不知道只能开始,各个针脚定义是好多??
谢谢大家哈先.....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图片....不是实物图片

网友:
那还不简单!!
你拿万用表测下哪边是供电
那根接地
不就知道哪边了

网友:
还有 空脚对地阻值
一定无穷大

网友:
USB线的插头方法最多,有六针的,也有八针,九针,十针的,但是因为USB线使用+5V电源和地线,这就为我们判别其正确定义提供了帮助。因为计算机在使用过程中会向空气中发射频带很宽的大量的电磁波,为了防止这些电磁波对其他家用电器的干扰,都使用了全钢机箱,并且箱体接地。还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白,不但机箱接地,同时机箱也是开关电源次级的电源地,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电源负极”。所以在我们判别USB接口的地时,只要把万用表置于*1档或导通档,测试USB接口中那根针与机箱是导通的,这样就可以马上判断出地线。只要知道地线了,与其隔两根针的就是“电源正”,即VCC端。其余就可以按位置排列了。如果还不放心,我们还可以继续判断电源正。因为USB使用的+5V电源,是由ATX20针电源插头的+5V(红色)或者是+5VSB(紫色)供应的,只要测量有哪根针与ATX电源的红或紫导通就可以了。不过有的主板的USB供电不是直供的,是通过三极管控制的,这时可测量与USB接口的保险电阻相同的脚,就是电源正。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楼主的是不是磐英板子阿,最讨厌这板子了

网友:
感谢4楼的朋友!
按照你的好方法已经解决问题...!
不过也要注意老接口的USB的两排针脚的相反的接法...我拿了两个不同的老主板..双4针脚的和双5针脚的都是反接的

网友:
是不是找的到地以后,按照黑绿白红的顺序啊

网友:
偶也不敢出手呀。。。从上面各位大虾那里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
先确定哪根是5V的供电线,地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与螺丝孔是否相连即可
中间的即是数据线,正极与负极了

网友:
还是拿表测把!不能按理论来插这个的!!   5V   DATA-   DATA+   地

网友:
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