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的VR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6-03):
VR是可调电阻吗?上面标的102。
哪位师傅能否讲讲这个元件在
电路图
的作用?能否上传个电路图看看?
谢谢各位了
电路图

网友:
是可调电阻啊。102表示10的2次方,就是最大阻值是1000。在电源里面,我只见过一种电源有这样的可调 电阻是在DELL牌子的电源里面。我一调节,输出电压可以变大或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