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主板跑C1断电

楼主(2008-06-03):
主板各处电压正常,上CPU跑C1,不上CPU不断电,请大侠帮忙

网友:
着重把内存槽清理一下....

网友:
不过内存
看一下这个帖子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4-1-2.html

网友:
内存上的问题 清理内存槽 查内存的供电 时钟 AD线数值 ECS的板子 就有这种内存有问题检到内存就断电的现像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下南桥。。。

网友:
内存槽,跟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