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液晶显示器1分钟后黑屏(基本解决)更新中

楼主(2008-06-03):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L15的通病..网上查了有关L15资料黑屏故障还是满多的,在客户那里观查电脑开机后显示器正常,但是过了不到1分钟后就黑屏了,黑屏后你再怎么开也点不亮了,过点时间后开机故障重复,,但是里面还能看到很暗很暗的图像
拿来回后拆机,,,,,再查上视频线开机,屏正常,测查了几点点压也正多常,电源供电基本在10.7V左右和4.98V左右,就这样拆机后连续开了3个多小时了也没有出现过黑屏问题,奇怪的很,手摸驱动板MCU漫度正常,主芯片感觉到有点烫手...

故障黑屏后但是还能看到图像说明只是灯管灭掉了,屏是没有问题的.一般可能是高压板,,灯管,还有供电问题,,,,,,问题是现在拆开后就没有再出现黑屏了..难不成是驱动板芯片散片问题???
还有这款联想机器的主机和显示器是在一根电源供电的,不知道电源线会不会引起这类的问题.

网友:
先把高压条换掉在装上烤机再说

网友:
还有不知道L15电源供电是12V的还是10V的,,测查出来是10.7左右的,空载是10.4左右,.,但是电源电路板上印刷的是12V的,不知道那个是了.有没有维修过L15的高手说下啊

网友:
测灯管是好是坏,测高压板是否是好的.你说的10V是有点不正常

网友:
刚才看到12V供电里有个16V1000UF的电容鼓起来了但是鼓的不太明显,明天准备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这样一般都是高压板的问题
    想你这样的问题,10.7v是不正常的
都是12v供电

网友:
你这个是明显的高压板故障了,因为还看到图像,只是背光的高压没启动.换高压板就OK了.

网友:
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啊,我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显示器 也是联想15寸的 ,故障也一样,我用高压板代换过了,在没有装机时候烤机很正常,但是装上后点了半个小时就开始黑屏了  ,然后他还会自己亮,然后再灭掉,很有规律的大概一秒钟一次吧,然后我再拆开再点又正常了 ,很是郁闷 ,现在还没搞好! 希望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1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最大,先把电容修好再说,另外估计电源里面的12V也应该有电容有股包

网友:
电容已换,现在电压上升至11.7V,基本正常了.这个机器的电源真的不好不放到盒子里多特别的烫手,,,一会再上机烤下

网友:
换一个25V名牌电容,像红宝石,三星的......................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先换电容,拷机后有问题在换高压板

网友:
如果该显示器是从主机电源12V的话,我认为电源故障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那个12V 既给主板供电,也给显示器供电。以你目前所提供的资料分析,到显示器黑屏的时候,很显然主机一直工作在正常状态,所以,这个12V的故障比率不高,还是看看高压条吧,这个应该是SAMPO的高压条吧,注意电感引脚的接触不良~~~~~~~~

网友:
换了电容装机后,使用一下午没有没出问题,,明天再烤一天机,如果没有问题就OK了,
分拆: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电容上,电容鼓后12V电压拉低至10.7V,而且就些机的电源散热本身就不太好,散热片十分烫手,而电容又靠散热边上,由于电容已鼓包耐热,耐压和耐流上肯定也会出问题,只要通电后产生的热量一时无法散去电容上的电压很可能拉的还要低使高压板无法正常工作,而12V电压是直接高压版的(拆机后不黑屏也说明散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网友:
像这样很明显的故障,首先就要换掉鼓包的电解,因为成本那么低,就是完全不是它导致的故障,换掉也是对机器的一种保护,也算是我们的行业道德吧。

网友:
我那个联想解决了 ,是一个 灯管坏了,我检测出来了,后来换上一个就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