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张用单芯片2005B的ATX电源图纸(已解决)

楼主(2008-06-03):
ATX电源用的是单芯片2005B!想要求以这芯片构成的ATX电源
。。经测量。。11脚为它的PS-ON脚。。
[
]
芯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amp;highlight=2005B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amp;highlight=2005B
图纸论坛还有一点,想找完整图纸只有一个字---难。

网友:
谢谢张先生!有这个的脚位定义也就够。电源用这个芯片的也不多。。还是KA7500B+LM339N的多。图纸也多。。也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