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朋友帮忙看看这个显卡是那里坏了

楼主(2008-06-03):
用软件测试完是下面情况,帮忙看看是几个显存有问题了核心能看出有问题吗?谢谢

ested from 0 MB to 256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B[31: 0]               0
FBB[63:32]               0
FBC[31: 0]        25245824
FBC[63:32]               0
FBD[31: 0]               0
FBD[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Read    Error Count: 7391228
Write   Error Count: 17854596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网友:
另,   下面这个是检测的什么东西?谢谢
Read    Error Count: 7391228
Write   Error Count: 17854596

网友A:
Read    Error Count: 7391228
Write   Error Count: 17854596
这里的数字越大表示坏得越严重,你这个显卡是6800还是什么显卡?从你扫描得出的结果多数是上面的左面前后的RAM都坏了,但不排除是BGA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ad    Error Count: 7391228
Write   Error Count: 17854596
这里的数字越大表示坏得越严重,你这个显卡是6800还是什么显卡?从你扫描得出的结果多数是上面的左面前后的RAM都坏了,但不排除是BGA坏

高手就是高手,是6800GT的看样子是不是最少有两个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一个RAM坏,先加焊吧

网友B:
C1位的 RAM 应该是正面的最上边靠右的那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位的 RAM 应该是正面的最上边靠右的那颗

我同意这个观点。就是逆时针第5个(显存全部在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