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00 老烧CPU供电高端管

楼主(2008-06-03):
一款华硕ZZ9100
A3000   CPU供电彩用的是MAX1987,此板刚开始是公共点对地短路,检测发现给CPU供电的MOS管烧毁换后,还是短路,拆下MOS管。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检测,发现给电池充电电路上一个电容短路,换后正常(不短路)。上好所有元器件,通电,多次烧CPU上MOS管。请教一下修此板的思路。没换MAX1987

网友:
看1987到上管怕G极有没有开路。。。。。。

网友:
查过了,没有开路。只是代换的型号有点不一样

网友:
耐压够就可以了,高端管要求不高。如果换上去正常过一段时间,换个升压电容试试。。

网友:
考虑下BSTS,BSTM的二极管,还有BST电容

网友:
原来烧过一个电容,二极管没问题。换了很多只MOS管,没用

网友:
解决了,是南桥的问题。换了南桥所有的电压都正常,能点亮了。

网友:
你说南桥问题会引起cpu高端管损坏的吗?没见过

网友:
按照ASUS素來把臺式機主板塞進本子裏的習慣,不是沒可能

网友:
此板南桥坏,MAX1987的逆变二极管也坏了,导致不烧高端时CPU电压有1。2V,本不该有的,换了南桥后,系统电源正常了,但CPU没供电,换双二极管后,此板修好。

网友:
那可能是1987坏了:阻值不对吧:你可以测下MOS管的G极看看跟另一跑的G极对比试看。他有两个电感:你不行还可以给这一跑的\MOS管拿掉用那一跑电压试试看:如果行:你就用一跑供电也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

难查
我的学习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2008-12-22):
谁能告诉我1987旁边R93有没有啊,有的话阻值是多少?

网友:
在线等回复,先谢谢了!

网友:
哪跟哪啊???

完全不是一码事的!!

你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