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通病问题

楼主(2008-06-03):
今日维修到754 939主板的主板分别是技嘉和联想(QDI)
故障内存的时钟电压不对,每组内存的时钟现象为:0.2V和2.22V,正常的现象分别为1.6V也1.6的电压
有那位曾解决多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
我的是V星的,也是这种故障,但是把时钟芯片拿下来,再上去,好了

网友:
但用不了多长时间,应该是时钟芯片不良吧,且北桥比正常温度高

网友:
时钟供电是否有2.5V3.3V没有查Q1电路有些主板标志不同 如果有查晶震是否有 1.1V1.2V的电压 有更换时钟IC 没有更换晶震 和时钟IC

网友:
谁也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