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6-03):
富士康945主板进不了系统。。 南桥芯片发热。A14短路了。。但是为什么还可以开机呢

网友:
南桥芯片发热,也许只能说明芯片不良
       可能是某些设备短路造成南桥发热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顶上去,A14是什么东西?

网友:
请问楼主A14是什么东西?它的短路是对地短了是吗?

网友:
A14是用来检测南桥 3.3VSB待机电压的。。

A14是用来检测南桥 3.3VSB待机电压的。。A14是用来检测南桥 3.3VSB待机电压的。。

网友:
3.3v sb 短路,不是和网卡芯片,sb有关的么?先把网卡干掉吧.....

网友:
整个我碰见过··也装不上系统····应该时 南桥芯片边上的长管你留意留意···

网友:
看样子,估计是网卡坏掉了

网友:
A14第一次听说

呵呵。顶上去。一定要弄清楚

网友:
这个A14指的是PCI槽的A14脚,插上电源后就应该有3.3V的电压,即3.3VSB,提供给SB的待机电压。如果板上有集成网卡的话还给网卡供电。

网友:
怎么会A14短路了还能开机呢?不懂,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啊

网友:
好像富士康主板,有cmos短路的情况比较多。查下cmos电路。

网友(2008-07-21):
把网卡芯片拆掉看看呢!!

网友(2008-09-17):
不知道,同问。清高手解答。

网友(2010-03-08):
今天也遇到一片富士康945G的板子,也是进不了系统,到了滚动条那就死机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出毛病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富士康945G的主板,开机后就停留在自检的界面不动了,刷过BIOS也没用。

网友:
我也碰过,,是可以开机,但电流明显大,一般待机电流大概在0.05A左右,,但那里短路就有0.20左右的待机电流

网友:
去掉网卡看还短路不短,还短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