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K7S41GX 测试卡跑 b000 CPU不过

楼主(2008-06-03):
华擎 K7S41GX 测试卡跑 b000,不知何故障,CPU供电正常,就是跑b000 CPU不过,我本人怀颖是北桥虚焊或座子的原因。准备用BGA加焊。在修之前请有经验的朋友请指点一下,回个贴,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如果楼主按不过内存的方法基本修过以后还是不行的话十有八九是北桥哟!还是想办法整北桥吧1先加焊试下吧!

网友:
嗯,只要先试试看了,看来你的思路与我的一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