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病~~飞利蒲烧保险~~

楼主(2008-06-03):
今天修的飞利蒲显示器一上保险就烧!后发现是一个电源管(MTP6N60)击穿 ,但后来换上还是烧保险 经检查各处无短路现象!
  求助给为高手怎么解决此问题

网友:
PWM集成块有损坏。。。。

网友:
电源管烧毁,你外围有没有查请楚?次极有没有查?
你最好接个假负载,初级也串个灯泡。

网友:
电源芯片是1504还是1507
       肯定还有个别电阻烧坏.....

网友:
用灯泡两个引线接在保险管的两脚,如灯泡一直亮,还有短路的,查.....正常是亮一下灭,再亮循环.机器正常的情况下,接灯泡是这样子的

网友:
换开关管,电源IC,还有开关管S极对地的一个二极管应该是这些了

网友:
仔细检查300V整流电路.开关管.PWM芯片及其周边元件是否有明显损坏的.先查完了再去上保险.修这种故障一般在保险处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如电源起振后灯泡会随着继电器的激活声有规律一闪一闪的.这时你就可以上保险了.

网友:
谢谢各位LZ 你们说的问题我都查过了,都没问题今天早晨的时候去看那个显示器,看后的结果居然是灯丝烧,但不是我弄的。嘿嘿...

网友:
结果居然是灯丝烧,和烧保险 好象不好联系地.<今天修到一个灯丝烧断的.黑屏能上高压AOC7KIR的显示器,灯丝电路窜上了高压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