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内存撞上难题了.

楼主(2008-06-03):
我的用测试卡.DDR2004版内存测试仪

软件用的是内存测试软件RST和MEMTEST

MEMTEST没图
常有修不好的内存,
列如DR2004版内存测试仪.单面DDR 1代.256M 12345678颗粒全正常,
软件用的是内存测试软件RST和MEMTEST,测试正常.
能点亮,能进系统,(问题出在不定时有蓝屏死机出现)
请各位有经验的朋友们来发布下经验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主板来测试的。有些老的板子和不同的芯片组的测试结果是不同的,一般我们都是用865以上INTEL芯片组带 独显的那种板子来测试的。如果测试软件RST全通过,90%的内存是很好用的。当然,打磨的条子挑板那另说。推荐测试DDR1内存的板子一定要INTEL芯片组的,如:865PE,848PE,915P(带DDR1和DDR2槽子的那种最好了,2种内存兼修)。。。千万不要用原装INTEL的板子,切记

网友:
就你说的情况很难说就是内存的问题。
一般我用MEMTEST+86准确度在99%
目前还没出现过问题,但我不敢说100%。
如果你测试蓝屏当机,不一定就是内存问题
建议你选用测试过没问题的硬盘,把硬件系统最小化(即只要CPU 主板 内存 显卡,网卡和声卡等先不装),装安装版的原版系统做测试。有的GHOST版本会和某些硬件冲突引起蓝屏。如果内存有问题的话安装版的安装过程中有的会有错误提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主板来测试的。有些老的板子和不同的芯片组的测试结果是不同的,一般我们都是用865以上INTEL芯片组带 独显的那种板子来测试的。如果测试软件RST全通过,90%的内存是很好用的。当然,打磨的条子 ...

DDR2004版内存测试仪,这个维修卡配板要求,

intel系列心片组.ICS晶振IC,支持双通道内存,如图
865PE

我这的成功效也有90%以上呀..在我手上的内存没有维修以后点不亮的.不过能点亮跟工作正不正常就是另一会事了

网友:
测试的时候是正常的,使用的时候,由于时间比较长,问题就容易暴露出来,比如说SPD出错,金手指接触不良啊等

网友:
呵呵,蓝屏,还是有些不是内存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