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线路中负载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6-03):
我知道在显示器电源部分可以接上灯泡做负载
我想问如果是行管烧,在没有诊断出是由否其它故障引起的情况下,应该在哪里接上假负载,使用什么当假负载。
原来也是用60W的灯泡来接,谢谢大家,谢谢长风.
[
]
显示器

网友:
60w灯泡可做为行电路的假负载.一般接在行管C极和地之间.主要是测试二次电源和电源部分行供电的负载能力.

网友:
烧行管,是显示器最多的故障,多数情况下换上一个就OK了。屡次烧行管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原来也是用60W的灯泡来接,谢谢大家,谢谢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