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800-VM怪问题

楼主(2008-06-03):
手上一块ASUS P5P800-VM/775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明显供电短路,把12V插头拔掉开机可以通电但不显示,拆下主板量12V接头并不对地短路,以是再试还是不行,开工,把CPU供电管全拆装新的试机还是不行,发显不装CPU可以通电,装CPU供电管DS及导通,装CPU拆了电源IC量DS及还是导通。求解。

网友:
应该是其中场效应管短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拆了CPU供电管全装新的,没装CPUDS及是不通的,一装上去就通

网友:
装上CPU导通很正常。可以去量好板子也这样。CPU内的阻值很小的。装上去的感觉就是导通。只要量测VCORE不短路就OK.不装CPU,或者不插12V的接口上电能行也正常。因为这样做都不能产生VCORE。所以也不存在VCORE电压异常的保护。建议换MOS管的时候也一起换掉VCORE主芯片。这些零件要烧一般都是连带一起的。

网友:
我想是有对地电容有短路

网友:
没太看明白,是换上新MOS管后DS短路还是放上CPU后短路?这是两个概念。而且,楼主所说的DS短路是指上管or下管?

网友(2010-04-26):
2R2电阻有吗 是换换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