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创17"CRT一机多病,还未痊愈.(已解决)

楼主(2008-06-03):
机主说是VGA线被弄断了,二是开机亮得慢.我把VGA线接好试机,发现图象模糊,调聚焦没有用,只好找了个管座换上,还是一样.我把两根聚焦线调换位置,调下聚焦,好了一点,又调下G2,基本正常了,但是光暗,一调G2又模糊,看下面板对比度和亮度都调到最大,还是一样,亮度电路应该怎么修,大家支支招.晚上我又好好查了下,发现调聚焦时,CRT亮暗变化较大.跟CRT老化现象有关.

网友:
调亮度会出现模糊现象.检查一下ABL电路.另外像管老化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检查一下灯丝电压是不是6.3伏

网友:
因为是翻新机,所以CRT是有老化现象,高压包也是有点老化了,谢谢以上朋友们的帮助.

网友:
这假同创是组装机,偶手上一台故障时行间歇停振。怀疑cpu和数据但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