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南桥好坏

楼主(2008-06-03):
我手上有一块915主板,一加ATX电源南桥就渐渐的发热,过一会就感到发烫,测量发现5VSB,到1117的输入端只有2。3V,明显存在短路地方,可是5VSB在哪有短路的呢,南桥供电是通1117输入5V变换3。3V的吗?要是的话,南桥不会发热啊,我把1117拿掉,南桥过会还是发烫,请问一下高手是怎么回事,南桥坏了吗?

网友:
你测量一下南桥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啊
你有打阻值卡吗测一下数据线啊
如果你接上117南桥汤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对了南桥不光是有1117供电的啊还有别的待机电压什么的啊
如果短路也可以造成啊

网友:
我还没测PCI呢,不过我用表量1117的输入2脚,和输出3脚之间有短路的,拿下1117来量没事,再量1117的2脚和3脚触点还是短路,边上电容也拿下量了也没事?请问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可以 判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你把 1117 都拿掉了  主板 还能开机??? 如果不能开机LZ 怎么说  南桥还烫呢?

网友:
强行开机的啊,其实可以考虑换IO试试,我遇到IO坏了南桥烫的,如果还不行,先把各个电压修正常后再看看
1117有种接法就是23脚测试就是短接

网友:
这块板子不能开机,我说的全是加ATX电源没去触发开机测量的数据,没有说它能开机,我疑问的是为什么拿掉了1117,南桥还会发烫,而5VSB的电压还是升不上去只有2。3V?5VSB难道不通过1117向南桥供电还有其它供电方式,是南桥内部短路造成5VSB升不上去的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的,5VSB同时进南桥的,还有I/O。南桥损坏导致5VSB被拉低,同时南桥发热。

网友:
5VSB不是通1117变换成3。3V进入南桥的吗?我把1117拿掉了,5VSB还是没上去,南桥还是逐渐发烫。其它件像IO一点温度也没有。1117没拿下时它也没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