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硬盘,我搞不定..发个PP

楼主(2008-06-03):
两个三星的,一个MT的...

三星的是SP0802N,一个是T100一个是什么T200的,T200的被我搞敲盘了....

一个是6Y080L004220P1
          SN:Y28YFPSE
          cODE:YAR41BWO

这个MT的被我写的固件的时候写错了...
求MT的固件和三星的维修方法...
三星的我按我在网上找的很多方法都式过了,搞不定...

还有MT6Y120G的盘子,电机有问题,放弃....

网友:
求MT的那个80G的固件...谢谢....

网友:
到“无笑天神”的帖子里找找,看有没有你要的。

网友:
迈拓的A区不行 ,就用C区的LDR进C区跑自校到A区

网友:
MT_6Y_BWO的盘你应当不需要找全盘固件,
到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9167-1-1.html中去下载一个C区LDR.

MT这种6Y的盘除了基本固件区以外还有一个备用固件区.
你可从那里下载一个同校验的C区LDR,
1.先随便加载一个C区LDR,
2.然后通过自备,生成一个同校验的LDR,
3.再加载刚自备的LDR,在C区开自校流程的方法来修此盘,
关于6Y自校的启动跟流程你可以参看此贴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8469-1-6.html
注意流程!

你应当是个新手,修盘有时候并不是把模块写好就能把这个盘修好了.
有些模块是故障硬盘唯一的,像缺陷模块18  1B  33之类的SA区有坏道的37也是唯一的.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其他硬盘的固件去写,特别是需要数据的时候!
MT的有个通病修复,就是复位四模块,其中前两个就是修复18 跟1B的模块表头.
像18跟1B损确实损坏的硬盘,可以从别的硬写一个同校验的,
再通过重建译码表,从33模块中来把18跟1B变成原盘的缺陷列表.(MT硬盘出厂时缺陷都记录在33缺陷总表里,)

网友:
嗯,谢谢......

太感谢了,我会记下来的.....

以后会有很多东西要请教老师...

请老师赐教..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在老师你以下提供的C区的LDR中,那个比较合适....
这方面的知识我很差劲的,因为我确实是个超级新手....

网友:
而且还有一个很弱智的问题...
BWO我是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而老师提供的后面的那些编号是怎么来的?
我不太懂......
请赐教...
不胜感激....

网友:
那个就是校验码!
MT的盘原则上同校验的是可以通用的,但不绝对!
因为MT的有些不通用的固件也有同样的校验吗?
关于校验码的查,你下载此附件吧!

网友:
好的,谢谢您了....

附件我已收下...

网友:
无笑天神,能不能把你的那个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9167-1-1.html帖子里的东西,打个包传给我,十分感谢

我的QQ:26271922

我的积分不够了,除了自效流程我下完了以外,其它的还不有下..

感谢...

网友:
因为我要修好那个80G的MT盘,我的PCI才能工作,PCI能工作了,我才能实践更多的论坛里的东西...

现在买不到那个6Y的80G的盘了,寒心得我,我现在也在本地收那个盘....

网友(2008-09-15):
全部是好东东,来这里真是来对了哈。

网友:
学习了
虽然我没有3000

网友:
我今天刚好从惠普的服务器上拆下来个MT80G的硬盘
6Y080L0030434
SN:Y31EN9BE
CODE:YAR41VWO,不知和楼主是不是一样。
磁盘有很多坏道,我用MHDD erase一下,坏道全无了。晚上装了XP,2003,VISTA系统各一次,很正常。
我是超级菜鸟,不知道怎样拷贝固件。如果楼主需要,请QQ:1024742549 联系,指导操作。

网友:
完全听不懂~~~~~~~~~~

网友:
我更惨啊~~~我有一个迈拓200G,三星160G都是坏的不知修不修得好啊\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多谢老师分享。

网友:
这里的东东真是学不完,用不尽呀,让我们做得更好

网友:
三星的HDD就是差,好像材料不问题

网友:
三星的要是坏道红绿点这种问题直接开SF吧,不过可能开了SF不能成功跑完SF的话可能会造成不认盘了。

网友:
受益匪浅了, 这对新手来说, 帮助很大, 学习学习, 谢了

网友A(2008-11-13):
回帖是支持。辛苦了楼主。。帮你顶几下

网友:
真有用,学习了,各位老大加油。

网友:
很详细,慢慢看。。。。

网友:
哇!长见识了,硬盘维修看来这条路要慢慢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