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块清华同方的机子的主板

楼主(2008-06-03):
问题1:因为用户不懂电脑,一用劲把集成的显卡拉坏了,有些脚是连根拔起..
问题2:主板跑FF
问题3:CPU供电正常,能正常的触发,只是在检测卡上REST的那个灯闪一闪的,但是不是很明亮的闪...

反正我是没有整得亮...

我把这块板子照下来,希望有老鸟帮我在这张图上帮我标一下应该检查些什么地方或是管子...
先谢谢了...

网友:
开机用手去感知主板上芯片的温度。看有没有温度偏高的。没有的话量测内存电压2.5V.还有1.8V电压(有的主板是1.5V)。都没有问题的话。换ITE芯片。

网友:
FF比较难修,可以在论坛内搜索相关帖子,会有帮助的。

网友:
没看明白LZ说的什么意思,集成的显卡一般是在NB内,怎么会拉坏呢?你说的是不是把独立显卡拉坏了?是拉坏后跑FF的吗?注意看下显卡槽和周围电路。

网友:
不知道

不明白了,如果我会的话,我就告诉你了

网友:
你有三个问题,那你就要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了再看,起码要保证外观无损坏

网友:
集显也能拉坏? 是独显吧。。把卡都拉坏了。。看下座子和旁边的元件有损坏的没。。FF是CPU没工作呀。。电压正常了。复位灯闪是开机电路这一块去找下故障吧。。

网友:
LZ,你说的是不是把集成显卡的插口给拉坏掉了那?

网友:
是外置还是内置显卡坏了?

网友:
只是主板的VGA
接口坏了吧,你换个接口啊,至于ff,那可能是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如果是 VGA口拽坏引起的FF有可能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