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富士通笔记本的怪问题

楼主(2008-06-03):
一台富士通笔记本 双核的 报出 1长2短的报警声 咦? 这个不是显卡报错嘛,拆机 看了一下 显卡是集成的 开始 还以为是北桥虚焊了呢 然后加焊 不行 还是老样子 还是会报警 我手头上没有BGA机器 所以发到南京的朋友那去做了 今天打电话过去 问了一下 他说换了 北桥和南桥 都一样 还是会报警 一长二短
不知道哪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在线等待中。。。 期待那位朋友能帮忙

网友:
这么多天了 没人回答我吗? 我被那客户催的不行了 希望哪位朋友能帮帮忙 我也不是要灌水 只是 帖子 被放在后面好几页了 没人看 所以我 。。。。 对不住版主了

网友:
1、不用电池报不报

2、你放过电没有

3、不插内存报不报?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马上判断是显卡或其他,先把内存拔了看看是不是也有报警,当然和你之前的报警声音是不一样的..之后在去做显卡..

网友:
我今天收到一客户机,联想E600,报警声是2短1长,可是照着报警说明没有2短1长的,按1长2短处理则是显卡问题,并且客户把机器拿到联想维修中心去,客服说是显卡坏了.看来这个故障与翔龙数码 遇到的应该是类似的了.
我把内存和电池去掉后,本子是同样的报警.我想把显卡去掉试试,结果发现联想这个破本子的Nvida FX GO5200显卡上不但集成了开机键接口,而且还有MAX1845芯片,不插此显卡都无法开机测试,晕.不过将显卡上的元件量了下,有不少元件短路,这个显卡应该是坏的,就不知主板上其他地方有无问题了.顺便请教一下大家,显存旁边或背后的很多电容都短路(在板测阻值0)是否正常呢?

网友:
忘了一点,测试卡跑代码E6,不知道是什么,没有相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