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供电管三极电压以及区分

楼主(2008-06-03):
首先,怎么区分南北桥的供电管呀?南北桥都是BGA封装的,测不出来。

内存,CPU,南北桥的供电管的三极电压各是多少算正常啊?

一般板子上就是这三路主要供电吧?

我是石家庄的。有讨论维修技术,共同进步的可以加我QQ:87208564

网友:
另外,我认为供电线路大概是这样的:电源-电源控制芯片-供电场管-负载

是这样吗?

网友:
主板上 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但有供电还有信号 是相结合的 这两个缺一不可

网友:
电源-电源控制芯片-供电场管-负载 ,一般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另处测南北桥的电压可以量其周围的电容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