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无时钟,高手请指点.

楼主(2008-06-03):
一块754板子.k8t890-a7型号.CPU的供电,时钟,复位均为正常.就是到内存这块就没有时钟了.内存供电正常.请大侠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K8的主板内存控制器是集成在CPU里面的。频率也是由CPU发出的。CPU的频率是有主板频率芯片发出的。,应该先检测频率芯片是否工作。是否给CPU发出了频率。然后检测CPU的工作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网友:
CPU可以正常工作.测试卡上跑C1..还有.CPU的频率芯片是那块.一般都是什么型号的多.

网友:
按楼上说的,CPU时钟已有的话那么内存应有的啊!!!

网友:
错..按道理来说是有的.可是你没有听楼上再楼上的大侠说么."K8的主板内存控制器是集成在CPU里面的。频率也是由CPU发出的。CPU的频率是有主板频率芯片发出的。,应该先检测频率芯片是否工作。是否给CPU发出了频率。然后检测CPU的工作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是一条很好的思路..谢谢这位大侠..不过大侠你还要补充刚刚我问的问题..谢谢...本人刚出来炸道.还请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
既然已经跑到C1了,时钟IC肯定是工作了的,否则就会显示FF。
接下来,要在插入正常内存的情况下去测量内存时钟,很多情况下在不插内存测量时往往会没有时钟信号,或者1组时钟信号只有一个高电平,在3V左右。
如果还没有,进而换CPU。

网友:
查查内存到CPU之间的连线。

网友:
大侠们给的思路小弟记下了。下次再有这种情况小弟知道怎么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