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刚开机的时候正常,启动系统之后就花屏

楼主(2008-06-03):
我有一台组装的液晶显示器,15寸的,刚开机的时候显示还正常,启动启动之后就 花屏了。不是分辨率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会事.

网友:
查显卡有无虚焊,颗粒,GPU有无问题,R,G,B。数据线连接是否完好。

网友:
你先把你的显示接到别的机器上看看花不花屏,先确定是不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
主板的原因多点!先排除内存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
刷新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