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769F2的无菜单奇怪故障

楼主(2008-06-03):
今接修一台联想lxh-p769F2 17寸CRT显示器,开始故障为三无,后经过检查发现开关电源芯片TEA1504AP、光耦还有接1504第14脚的一只二极管1N4148损坏,更换后开机正常显示。后发现进入桌面后自动弹出当前的行频及分辩率菜单,几秒后消失,且按菜单键无反应,于是打开菜单调节面板仔细检查,测出菜单调节电路只有0.4V电压,它是通过一只10K的电阻接5V供电,经检测电阻正常,怀疑是面板上有短路或者漏电,直接断开按键面板后,还是只有0.4V,又怀疑接此电路的47NF的电容漏电,代换后故障依旧,最后只好断开接此电路的MPU第2脚测试,断开后恢复到正常的5V,判断是MPU内部的相关电路损坏导致把这路拉低到0.4V。后来又发现此显示器面板上的指示灯内的2只LED都已经损坏,一只短路,一只开路,面板上的按钮、电阻等其它元件经测试都完好。由于没有MPU更换,而现在的行幅及亮度都需要调整,请问大家你们遇到过象这样的故障吗?请大家给出出主意,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
mcu坏了是没有办法可想的.只有更换了.再仔细检查一下按键板相关电路.看是否有漏检的地方.

网友:
谢谢长风版主的回复!我已经仔细检测按键面板了,除了LED指示灯损坏外,其它的元件都正常。我直接拨下了面板插线,这一路的电压还是0.4V,和面板没什么关系。看来没有MCU就没发修了,不过我感到奇怪的是,MCU会只损坏菜单调整电路部分吗?修这么多年显示器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比如 有的行管损坏是 三个腿都击穿了 ,但有的只是两个腿击穿了 !

网友:
看来楼上的经验比我丰富,曾经遇到过这种故障。我修过的显示器已经不下600台了,MCU损坏的不少,但只损坏菜单调整电路部分的还是第一次遇到,也算是长经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