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无法充电

楼主(2008-06-03):
又有新问题啦:单独电源工作正常,并显示使用交流电源,单独电池工作也正常,并显示电池供电图标,二者同时用显示正在充电,拔掉电源还显示在充电,并且充不进电,拆机发现ADP3806过热,换了ADP3806还是没有解决。没有12V充电电压产生。迷惑!!!

网友:
主板坏了  检查3806周边电路  不要放过小电阻和二极管

网友:
谢谢!我的Q13和Q8击穿过,已经换上新的了,这二只管击穿会不会影响U61,因为BAT-DRV与U61相联,电池不能正常充电会不会与U61有关联

网友:
不接电源,只用电池开关机正常。接上电源再拔下,屏外盖的电池状态灯就一直呈黄色常亮着,关机后,只要电池在主机上,屏外盖的电池状态灯就一直呈黄色常亮着。好象通上电源后,主板芯片不能复位一样。

网友:
查Q73的3脚 -EXTPWR信号只用电池时是不是有3.3V高电平,没有的话。有可能Q73、Q32也坏了。看这两个三极管的阻值有没有不正常。

网友:
换Q73后,3脚 -EXTPWR信号用电池有3.3V,使用电池能显示电池状态。接上适配器就没了,然后拔掉适配器也恢复不了3.3V,取下电池再装上就恢复。

网友:
象是EXTPWR不会复位

网友:
麻烦楼上的,让你师傅给指点下子啊,不甚感谢!

网友:
对了IBM的机子不是好熟悉~~进来多多学习~~

网友:
Q73与EXTPWR相连的脚,没有3.3V,按五楼的指点,将R110另一脚的3V引到Q73的3脚,强加一个电压,单用电池结果不现显示正在充电了,显示出电池图标,拆下Q73和Q32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Q73正反电阻只有0.085,Q32阻值正常,特别感谢五楼智诚创业的详细指点!同时也谢谢大家!不显示电池的工作状态问题解决了,现在又不能充电。

网友:
那就是说,维修好了哦。还是有大家的帮助,才可以搞定的哦

网友:
是啊。全靠大家帮助哦!现在自己修好啦,省得拿到蓝快被放血

网友:
向不吝指點的好心師傅們致敬!!

网友:
:lol 用示波器打一下啦
测一下信号啦
看那些信号是否过来或存在

网友:
研究一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换下D9和D29看看吧,着两个很容易坏,直接影响冲放电.....

网友:
现在更换了Q4和ADP3806后,能充电了,只是拔了适配器还是显示在充电。D29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在线测正反阻值500和1200多,D9在线测正反都只有140多,请问是不是D9坏了?
仔细分析是Q73的3脚EXTPWR信号没有恢复到3.3v,而是0V,所以没有测到电池在供电,没有恢复的原因是不是Q36在拔掉适配器后并没有关断仍产生+16VSRC,Q36的控制脚只是从22V降到18V,也就是说DCIN-DRV信号没有彻底关断,这个信号是U61         TB62501的42脚产生的,到底是D9坏还是U61坏呢,请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麻烦20楼的兄弟再次费心指点

网友:
只用电池开机时,测得Q36的123脚是没有电压的,为什么接通适配器再拔掉,Q36反向导通就后不会关断呢,使123脚一直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