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自动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06-03):
接一台HP NC6400 通电即开机,屏幕无显示,指示灯一闪一灭,按开关无反应不能强制关机,风扇有规律的时转时停,不知从何下手,望高手赐教。
强制关机

网友:
HP 的机通电即加电是正常的
指示灯一闪一灭可能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是独显还是载显.开有没掉电?

网友:
谢谢两位,是独显128MB的,通电就听到风扇时转时停,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能强制关机,现在还放一边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你有没用电流表试过板子呢?可以试下再发上情况来.....QQ:181028037呵呵...我都算是专修这板子了..修得多..交流下..

网友(2009-03-0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