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忽大忽小问题

楼主(2008-06-03):
行幅场幅同时放大缩小,也就是忽大忽小,有时经常大到黑屏,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要测哪些元件,并发现问题所在.(附件是该显示器图纸)

网友:
先查一下最基本的,电源,虚焊问题。

网友:
1、打开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尤其是行幅调整电路部分。
2、电源负载不够也可以引起,大滤波鼓包。
关于CRT我的维修思路是:一问、二看、三测、四代换。
一问:问客户的故障原因是非常重要的有时能少走好多弯路。
二看:目测显示器电路板的正反面有没有虚焊、断裂、烧黑、鼓包、炸裂、烧坑直
          击病灶省时省力。
三测:测最基本的电路电压,如:300v、3842的16v-17v供电,5v基准电压、电源
           输出的各路电压、MCU和存储块的供电、视放部分的基本电压,等等。
四代换:怀疑那里就代换那里也很实用。尤其是不能确定好坏的集成块。CRT的配件
         相对还是比较好找的。
         不知不觉给扯远了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进口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高压包坏的比较多.

网友:
如果像版主所说用了一会才出现问题就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但有时候一开机显示2、3秒就会出现,有时候用几个小时都不会,这样的情况高压包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排除呢?

网友:
如过是不定时 忽大忽小  最主要的是现排除虚焊  ,  可用加热法和冷却法对待这个问题

网友:
行宽这一电路有虚焊的,线圈和行宽管多一点

网友:
我后来又发现一点,就是刚开机的时候,按键盘上的PAUSE键,显示在自检和DOS字符下不会放大到黑屏,能正常显示,但是会比较缓慢的忽大忽小,启动到桌面后过一会就不行了,就会放大并变暗到黑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高压包不行会这样吗,或者是虚焊会这样吗?为什么在纯字符下又不会黑屏呢

网友:
行幅控制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检查行输出电路电容是否漏电 等等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仔细检查行幅度控制电路吧

网友:
主要查行电路

网友:
各位兄弟,能不能具体到哪些可凝的元件吗,我好慢慢排除,图纸我已经附上了,可以下载下来看看,望各位兄弟能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难不行是行场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