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15寸屏机器 暗屏

楼主(2008-06-03):
ibm r51 15寸屏机器  暗屏
灯管试了是好的,现在就是不知道高压还是屏线的问题了。
不会测量,只能用替换法试了,各位高手指点下应该是那的问题。。

网友:
大都是聚焦极管脚发霉高压起不来所制,换管脚彻底解决问题。

饭吵蛋 -10 误人子弟
欣雪 -2 是混分还是真没看清楚问题?
方维 -5 笔记本液晶屏上有聚焦极管脚吗!!!

网友:
屏线问题的话,应该屏有亮,但是显示有问题
先外接显示试试,如果有图象,说明显卡部分没有问题
灯管是好的,那说明高压板有了问题吧,二楼说的是CRT吧?笔记本带CRT的,高

网友:
那你测试下屏的的工作电压有没有送到啊 一般至少满足2个电压 一个是+B16V,一个是控制电压+5V,如果没有过来就要查看屏线有没有问题,这个屏线也很爱坏的 否则就是主板的问题 察看那个屏保险和那个屏电压控制的一个LDO

网友:
更正一下 应该是高压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屏能看到一点影子。

网友:
排除显卡问题!检查高压条有无供电以及调节电压.注意高压条上的保险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写的是暗屏,就是高压板的事

网友:
高壓板工作條件都到了麽?主板上屏線接口附近有個保險易壞

网友:
学习一下,暗屏,与高压板有关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换个高压板和屏线试一下,我觉得在我们这里掉个这些东西测试下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啊,没有还的硬件条件修理东西也是很难啊...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啊,不过怎么测的啊,能否说的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