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表测电容的方法

楼主(2008-06-03):
请问各位大师傅用数字万用表点样可以精确测出各大小电容的好坏呢!几千微法与几微法等是怎么样测法的,本人入行不久但愿能得到各位的帮肋,谢谢!

网友:
这个很好测的,用电阻挡,拿几个来试试不就行了啊?
因为电阻挡位和表不同,容量不同,所以要自己试,看看数字有什么变化,就知道了,一般数字表可以测0.05U以上电容

网友:
我一般测电容的好坏都是两标笔放在电容两脚上,表显示有充放电就行了

网友A:
我也是啊,用数字表测不出来的,我的DT9205无论打在哪个电容档,在测的时候一点反应也没有,贴片的小电容还是电解的大电容都是一样.我是直接在板上测的,以前听过老鸟说一定要焊下来测才行,可也不至于表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网友:
我一般用K档可以测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啊,用数字表测不出来的,我的DT9205无论打在哪个电容档,在测的时候一点反应也没有,贴片的小电容还是电解的大电容都是一样.我是直接在板上测的,以前听过老鸟说一定要焊下来测才行,可也不至于表连一点反应也 ...

9205的电容挡插口是两个片状的(旁边有个CX的),不是用表笔测的,你那样自然没有任何结果

网友:
测电容好坏选用电阻档测量时要注意量程的选择。找指针和数学万用表都可以,不过指针万用表的测量时的效果要更直接一些,电容量大的要选择电阻档小量程。

网友:
电容不是很少坏的吗,一般是不用花时间去量的啊。

网友:
我终于是整明白这个问题了,我的dt9205数字表,用表笔是测不出来的,根本就没有反应.
我在一个电路板上焊下了一个47U的电容,脚的长度还不够塞到表的电容测量孔里,没办法又多焊了一段电阻的引脚线,这下OK了,塞到表的电容测量孔里,打到相应的量程,读数为51点几,差不多对了,呵呵,就是这样.   前几天在一贴里看到说可以用表笔测的,可能是表不一样吧,反正我的表就得塞到孔里测!

前辈们一再说,要多动手,看来是没有错的

网友:
不同的数字表电容测量不一样:
常用的DT890、9205、优利德UT39等用单独的Cx电容插槽测量,
而有些如胜利VC97、优利德UT60等直接拨到电容档用表棒测量。

网友:
电容很多时候测试不准确  容量够了 但还存在其他参数问题  直接代换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