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富士通老本,装系统蓝屏,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8-06-03):
有一台富士通FMV-6700NU8/L老本,P3/700的,开机正常,但是安装XP时,复制完文件后启动到WINDOWS滚动条出来时就死机或者滚动几次后就蓝屏,代码多是D1,8E等,安装WIN2000同样蓝屏,安装WIN98则在硬件设备安装时死机.不知哪里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换过内存,硬盘,同样故障!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将稍大些的IC都用风枪吹了吹,又过了一天重装系统竟然顺利通过,反复重启运行很久再无蓝屏情况发生.但是发现一个新问题,硬件检测都找不到网卡,难道之前就是网卡与其他硬件冲突导致蓝屏,现在检测不到网卡所以正常了?
没有板载的网卡没关系,让客户买个USB的网卡才30元,我可不想再修网卡部分,如果修好了又蓝屏怎么办啊?

网友:
用MAST来测,看是内存槽,还是北桥,
不行在用测显卡的软件来测
不行可能是别的了。

网友:
原以为显卡是集成的,查一下才知道,是独显。MAST没有在笔记本上用过

网友:
是不是机器散热不好?

网友:
谢谢大家,但不知方版主帖图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呵呵

网友:
1.风扇转的也正常,为了散热,我还在本子下颠了东西,离开桌面1CM
2.用测试卡测试,从00变到FF,机器就亮了,也看不到中间代码变换.

网友:
是什么问题你要装系统,装系统之前呢

网友:
这是朋友的本子,装系统前的本子主板挂掉了,被别人修的面目全非,拿来检测后不但有板间断线,还有重要芯片的板上焊点完全烫掉了,所以帮他找了一块同样的板子.开始装系统时用GHOST版,装完后重启就总是蓝屏,进不了系统.后来用XP安装盘,安装过程中死机蓝屏多次,总算是有一次装完了系统,后来开机时常死机蓝屏,重启多次后才能进系统,所以又重装,就再也装不好了!

网友:
问题看上去很复杂哦。不过我看到你说换了板子。是不是板子不兼容啊。 新手的一点建议。换个其他板子看看。

网友:
是同样型号的板子啊,怀疑板子上哪里有问题,只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主要是你系统没装好

网友:
每次安装过程中都要蓝屏死在那里,的确系统没装好

网友:
建议换下CPU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哈哈,老本子,不用修啦

网友:
现在的数码卡也不是所有的机器都可以跑数码.所以也不要太过于相信它.还是查机器本身,老机散热问题是通病.建议你对散热风扇进行清洁.

网友:
谢谢你,明天我试试.

网友:
分析散热问题的可能性,还是不行的话一定是板子是有问题
既然是刚换的,找卖家保修理论去吧

网友:
对于老本本  装2K也蓝屏. 我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  GHOST完后 再用安装盘 覆盖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