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诒A900 硬盘故障

楼主(2008-06-03):
硬盘能找到,但进不了系统。在开机检测完硬盘后出现提示Searching for boot record from IDE-0 OK

首先换同型号的其他硬盘试,不行,NTDRL is missing.
硬盘换到其他机器上都能装系统能正常使用。

用GHOST装机版,硬盘整理好后能启动,镜像也拷贝进去了,能装,但到了大概第3次重起的时候进XP系统的进度条位置就蓝屏一闪,机器重起了,每次都这样,并且两台笔记本都是这样。

网友:
你用安装盘一步步装!

网友:
大家都是专业的,为什么一定要找GHOST装呢?我有时间绝对不用GHOST,我有很多版本的GHOST,完全兼容的还没有找到
第一个毛病有可能是分区没激活哦

网友:
笔记本的光驱坏了,用USB的光驱无法识别,只好将镜像文件拷到机器上再装。

网友:
好象你用GHOST装的方法也不对

网友:
GHOST是为了省事,有的机子用GHOST是装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