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了网的疑难杂症!!!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04):
今天接到一台机,问题是上不了网,换了几张网卡,能正常识别和装驱动,就是不能正常上网,系统重装N遍了,换了几个版本,现在怀疑是主板问题,但是连思路都没有,请高手指点!!!
系统重装

网友:
是上不了网还是局网都不通哦?
如果局网都不通,一般情况下是SB有毛病

网友:
不用修了,BGA问题,淘宝找个USB网卡就OK了,30元左右。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时候能上网有时候上不去,用手一按SB就死机,怀疑SB虚焊,由于技术有限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是不是换南桥后会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这边有新自做的BGA返修台,已成功制作多件,如果是要更换南桥的话我可以试试!谢谢你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为南桥虚焊多还是损坏多呢?维修时是先加焊南桥之后不行还换南桥是吗?

网友:
现在一块旧板才多少钱,如果是客户的,维修费用就够买块板,具体还要看看主板的配配置有没有价值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