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极没电压

楼主(2008-06-04):
一片昂达N61G主板,CPU供电有一相G极没电压,上假负载有VCORE,上CPU没有,请问老师这会是什么问题??在线等!

网友:
换过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

网友:
只有这一相异常,其它的两相都正常吗?

网友:
看与G级相连的0欧姆电阻是否掉了 或者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