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6-04):
主板上的5脚芯片的5脚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
芯片

网友:
5脚的芯片种类海了去了,你说的也太没有目标了吧!

网友:
跟这个一样的

网友:
型号图片上都写出来了,还不知道要原值代换?

网友:
这个型号没有发上来吧,我们也清楚呀,具体是什么上面的呀

网友:
按照原型号带换啊
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只能这样 了!

网友:
没型号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