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X SE诊断卡显示D4

楼主(2008-06-04):
华硕K8V-X SE上CPU诊断卡显示D3-B7-D4,卡在D4了,上754假负载量电压都正常,上DDR1阻值卡量了下供电正常但是时钟只有0.38V,找了块正常的主板时钟应该有1.2V左右,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照理应该是内存时钟芯片的问题,找了下主板上只有ICS 95045AF这块时钟芯片,是不是换它()?我先跑跑线路再说了.......

网上查了下ICS950405AF的介绍:

主板采用的时钟发生器是ICS的950405AF芯片,ICS950405是专门为K8系列处理器开发的时钟发生器解决方案,可以对AMD、VIA、ALI芯片组主板的系统提供需要的时钟信号。这个时钟发生器可以保证主板的PCI/HTT频率在合理范围,这样对于超频来说是非常方便.

网友:
你可以刷写一下BIOS试试.

网友:
K8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先换CPU,刷BIOS。
不过内存的帖子新手区有

网友:
刚看了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0329-1-1.html的介绍,觉得情况和我的差不多,十万个V什么的解答我有点启发,所以刚才内存和内存假负载一起上了,量了下内存有电压1.6V为正常。刚才跑了下线路发现都跑到CPU座了,BIOS刷过不行,CPU换过也不行。还是没有头绪,看来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2009-06-03):
回复 网友A:

前几天遇到过这块板子 也是修完CPU供电跑D4 量一切都正常 供电数据线都没问题
我让同事换下CPU 同事说CPU在别的板子上没问题 然后开始修
供电管换了 I/O换了 北桥烤过 CPU没有虚焊  郁闷了
当时有个754U的笔记本拿过来修 把754CPU换到这块主板上居然亮了 然后我去借台式机2800+CPU 也亮了 那个高兴啊 呵呵 可能这个主板上不了2500+ 我们一直用2500试修的

网友:
D4  是内存吧  查内存的工作电压  基准电压 时钟 还有就是K8的是CUP直接在管理内存,看看U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