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触发马上就灭掉

楼主(2008-06-04):
我这有几块MS6580的板子不是同一时间,也不是同一个人拿过来的~~可是故障都是一样!汗是不是通病。。短接下诊断卡亮下,。。。。碰一下再亮一下就马上灭掉~~~~闷~

网友:
排除CMOS跳线帽问题后,重点查CPU供电MOS管、电源IC、内存供电MOS管。记得有些V星的型号CPU供电MOS管上有散热片,要先用烙铁把它去掉后再量。

网友:
MOS管没断~~CMOS帽早就弄过了~~~碰一下亮一下!!闷

网友:
到新手区好好看看贴

网友:
我是想问问看是否通病!!V星厂里的人毕竟好解决!我查了半天查不出所以然~~新手区看了M遍!

网友:
像是电源保护,不电源接口处短路了就是MS-???芯片问题。

网友:
有这么几种可能性

1、轻微短路

2、SB的1.5V供电不正常,导致上电后掉电

3、无VCORE产生,导致掉电。楼主上假负载或者CPU没有? 还有记得排查一下产生VCC_vid的MOS管,位于CPU座旁边,容易击穿。

网友:
查开机电路  其中肯定有三及管挂了!我修了很多这样的板子通电就掉电!

网友:
CPU供电电路比较有 可能性~~~~~~~~~~~~~··

网友:
电源部分没短路的话  直接换 MS-7吧

网友:
快速的短接诊断卡还能偶尔亮下不灭!!!!

网友:
快速的一直短接!...........

网友:
不存在通病
就是一个通电断电的故障,什么板子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故障

网友(2008-08-12):
刚刚 看到有个贴子说CPU座空了..要加热才行..我手上也有一个片啊.呵呵 ..没办法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场管和IC

网友:
帅个BIOS试一下。
很多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部分短路,把场管焊下来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