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帮忙

楼主(2008-06-04):
我有一块P4M-E的VIA芯片组的主板,内存条无论插哪个都报警,我的内存是好的,原来是两根有一个芯片被烧了,可以明显看见烧坏的痕迹这个应该从哪里去量我不会发图,可以的话希望教我一下我放上实物图

网友:
先测量内存附近的三极管。

网友:
诊断卡代码!查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SMB、上拉、参考电压。

你连续发两个帖子都是说的不明不白的了,警告一次

网友:
对不起,上午发的匆忙,诊断卡代码78,CPU内核电压1.7V PCLL供电1.7V 总线时钟0.62V  主时钟1.7V内存那里电压在正常值

网友:
内存供电是多少哦
没有写上来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内存主供电2.5V,  辅助供电1.25V

网友:
另外+12V的灯不亮

网友:
报的什么警,也许是显卡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两根有一个芯片被烧了”

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以前一开始插的两根256M的内存一个槽一根,但是不晓得怎么回事第一个会烧了,芯片上面可以明显看见痕迹,插上电脑直接得用,另一根是好的,放别的机子上面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上面却不行报警,插哪个都报

网友:
跟显卡是绝对没有关系的我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