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X TE

楼主(2008-06-04):
我的这块主板开机一会儿就自动重启是什么原因呀,我查了跑代码都正常呀这个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去修非常感谢
自动重启

网友:
引起重启的毛病多了去了,经过哪些检修步骤了,都发上来。
这样说的不明不白怎么帮你!

网友:
我跑代码正常,但是+12V的灯不亮,更换电源插座附近的场管后灯亮,但是测CPU内核电压1.82V PCLL供电1.82V 总线时钟0.38V 主时钟0.38V 内存供电大于正常值了3.35V 内存辅助供电1.32V

网友:
哪位大哥教我一下在,修好了也好让大家学习学习呀

网友:
我以前遇见过一个弱智问题 ,和你情况一样,怎么也检查不出来,后来我发现我用的那个风扇碰不到CPU ,然后CPU 过热保护了,你可以涂点硅胶在CPU上面 然后上风扇 看风扇能不能挨到CPU

网友:
是不是重启出问题了, 我以前也碰到过,只要拔下重启键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