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主板V星OEM MS-6555跑26不显

楼主(2008-06-04):
品牌机主板V星OEM MS-6555跑26不显示,换过接口后只显示了一次,就再也没有显示,刷过BIOS,换过接口后面的小件,跑数的过程中到25 再跑FF后再到26,在线等待中。还望大家帮助

网友:
查北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打CPU、内存AD线判断北桥好坏。
查VGA接口通往北桥线路是否存在异常。
用PCI显卡测试是否亮机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2008-12-13):
我看呀,是BIOS坏了,重新换一个,然后再刷看看..

网友:
我也感觉刷BIOS

先把软的问题解决了,再来看看硬件上的问题,你最好看看测试卡的显示,如果BIOS灯常亮,可以先考虑我说的方法

网友(2009-01-24):
先把软的问题解决了,再来看看硬件上的问题,你最好看看测试卡的显示

网友:
加焊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