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跑C0问题

楼主(2008-06-04):
我有一块intel D865GL主板,只要是第一次开机,都可以点亮,如果运行几分钟,主板板底发热,停机后再开机,诊断卡跑C0不动了,过一会等主板板底不热了,又可以开机,但又不到几分钟,就死机。我试着动过CPU座子,还是那样,是不是CPU整个socket478坏了,还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请各位提出建议,谢谢,(CPU一定是好的)。

网友:
跑c0是内存那部分问题.建议你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散热片上加装风扇试一下。

网友:
C0应该还是U不工作,重点查U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CPU旁边的电容爆了或漏电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这种故障应该不是内存原因,内存我也试过;CPU旁边的电容没有爆过的明显痕迹,我最大怀疑是CPU插座的问题。

网友:
不是CPU座的问题,CPU座不会有这种现象的,况且你的板子跑C0表示CPU已经运行了,重点检查一下内存电路。(不是更换内存,是检查主板内存供电及其他)

网友:
请楼上的几位去看看坛子里的其他帖子。
修到现在C0座空焊的最多了,而且楼主反映的情况是比较象空焊的。
没有开机时候没有发热,各点接触良好,开机运行过程中产生热量,座稍有小的变形就与基板接触不良了。
问:你的座是插针式的还是BGA的?

网友:
看你 用的是多大的 CPU如果是P42.8或3.0的肯定是 座子,原因是CPU自身散热大

网友:
真诚感谢大家的各种可供参考的建议。我的CPU座是BGA的,所用的CPU是塞扬478针2.66G

网友:
U座,北桥和BIOS

网友:
CPU风扇散热不好引起的  你换个试一试?

网友:
根据我们的维修经验,十有八九是CPU座空焊了

网友:
是直接跑C0吗?  如果是肯定是CPU座虚

网友:
我也遇到跑C0的全是CPU座虚焊

网友(2009-01-03):
一般的时候是座空焊,我修的是透针的,开机就跑C0,有没有BIOS块,都一样,哪个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查下CPU座

网友:
不要受AWARD BIOS  C1影响了,即使看作AWARD BIOS ,C0 也是不过CPU.  intel原装板没有定义C开头的,还是参照各位有经验的朋友,考虑CPU座子吧!

网友:
加焊下4口电源接口旁的CPU供电IC 试下

网友:
怎么加焊cpu座

网友:
内存供电都正常了,北桥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用风枪对CPU底座加热,注意是另一面,

网友:
INTEL845,848,865,915等系列的主板,好像没有针式的座子吧。一般都是BGA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