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B与C可能是通的吗/

楼主(2008-06-04):
在显示器上有一个三极管在板子上量基极B与集电极C是通的哦,,那这个管一定坏了吗?有一个保险坏了,可换一个新的上去量还是不通,,别的地方短路有可能??/

网友:
在板子上量通的,要看看周围电路或者取下来量。换保险那里不通保险不通?那保险是坏的 。这么的问题是不用教的,上来前先做好了。在线两不行就拆,不通就再换。还用问!!!

网友:
在线测量元件的好坏是不准确的最好拆下来量,如果元件是好的那就是相连的元件有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