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8-06-04):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屏幕亮一下就没有了,指示头由绿变城黄色的,屏幕就一直亮一下黑一下。一直这样重复着。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问题。不过昨天刚开机也是这样,但是这样子过了一分多种就好了,接一下看机都正常了。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换按键试一下.........................

网友:
电源输出不稳定造成。重点查电源部分,其次是高压部分。

楼主:
按键全部都换过了,还是没有用。

楼主:
各位师父,麻烦大家帮帮忙吧。谢谢了!真的急啊

网友:
换电源了滤波电容

网友:
高压板 有问题  大多是变压器虚焊了

网友:
直接换MCU !

网友:
由绿变城黄色的大多是主板上的MCU换了试一下吧.

网友:
联想15寸 LXB-15L【冠捷T562K】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黑屏,通电瞬间亮一下绿灯,马上变黄灯;拔下信号线故障依旧;可以开关机;5V和3.3V供电都正常,屏始终没有供电;U302小板子各脚均无电压。
故障部位:驱动板主芯片和晶振旁边的3.3V供电电感L803虚焊。

网友:
可能是那个电容有问题.你先换一下,不行那就是高压板电感虚汗 啊

网友(2008-08-21):
我今天刚好修了一台这样的显示器,现在都没搞好,我那台联想L15开机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输入,这是正常,但插入信号线后,屏幕全白中间有一条横的黑线,很快就消失,之后一片白中带动的黑带,只有进入XP桌面才正常显示,请问我这机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
这机器出这个问题应该很多啊?难道大虾们没遇过吗??

网友:
由绿变成黄色一般是MCU问题,你重刷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MCU问题  我修过大概10几台了
有的是高压板问题  ,电源滤波电容也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