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中三极管的检测方法

楼主(2008-06-04):
在显示器不加电的前提下,如何在显示器主板上检测三极管的好坏呢?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管我呢????/

网友:
红接B,黑分别接另外两脚,一般都在500-700的数值,这是用的二极管的蜂鸣档.最好拆下来量

网友:
最简单 比较实用的是
  不用管它是什么型号, 只要记住 PNP和NPN 都是两通四不通(就是有两下阻值是400-800,其余为零)
PNP和NPN的区分要是从字母上面看的话一般是 AB为PNPCD为NPN

如有不对的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