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915945主板上使用的DUAL供电驱动芯片6506定义

楼主(2008-06-04):
最近发现几片主板,使用8脚的ISL6506来驱动+3VDUAL 及+5VDUAL电压产生的。其中有一片主板损坏,导致不能上电的,估计其他的主板上也会有这个IC,所以发上来,给 各位参考一下。

下面是他的S3# S5#驱动6506工作的说明。不同的组合会使用ISL6506驱动MOS,使主板处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

网友:
不错的资料!!!!谢谢!!!
另外也有一个类似的比这个还要复杂的可以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97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