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的6600显卡

楼主(2008-06-04):
拆下量过三只3055无问题,ELIXIR显存蕊片又焊过,散热片还是好热,花屏,还要如何处理?

网友A:
花屏的显卡,要看看怎么花的,最好搞个图上来,因为花屏一般有三种原因
1.显卡电源不稳定,一般是电容有问题,但是这样的花一般是图象抖,不稳定,没有规律性
2.显存有问题,这样的花屏是有规律性的
3.GPU有问题,这样的花屏也有规律性
既然有图象了,一般场管不会有问题的,拆场管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的显卡,要看看怎么花的,最好搞个图上来,因为花屏一般有三种原因
1.显卡电源不稳定,一般是电容有问题,但是这样的花一般是图象抖,不稳定,没有规律性
2.显存有问题,这样的花屏是有规律性的
3.GPU有问题,这样 ...

最好能把显存花屏的规律和GPU花屏的规律讲一下,好让我们这些菜鸟区分,呵呵,行吗

网友:
谢谢楼主资料   挺有用的     希望你有 更好的经验!!

网友:
说说是啥规律

网友:
挺有用的     希望你有 更好的经验

网友:
请教一下怎么用MATS测显存怎么看呀

网友(2008-07-17):
6600的卡测花屏是用480的测试吗。

网友:
6600一般都是gpu拉,重新焊接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