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联想15寸液晶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8-06-04):
一联想15寸液晶,开机亮一下就熄灭了且背光发红,图像正常,我拆开把灯管换了后,故障还是一样,亮一下就熄灭了,我测高压板的各组电压也正常:供电=12V,ADJ=2.5V,PWON=5V,此高压板用的调整IC是TL494C我也换过了,还是一样,请问这高压板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会否是灯管换得漏电了!
[
]

网友:
谢谢楼上的,用通用板试正常的,排除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