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5CPU供电

楼主(2008-06-04):
前几天接修一块昂达865的板了 是因为带电插拔USB引起的故障  ATX电源烧了  上假负载CPU供电只有1V左右 复位有1。25V 该板是由RT9248和RT9602 PT9603控的三相供电电路 检查外围电路器件正常 但是发现RT9248的12V供电只有6。5V 拆换PT9248故障依然  如果不装PT9248 供电引脚电压有12V CPU电压有1。25V 上CPU还是跑FF 另外用稳压电源测3。3VSB大电流 主板上给北桥内存供电一个大场管的和给AGP南桥供电的两个小场管都有发烫的现象 其中一个给南桥提供1。5V电的3055S极对地阻68欧  给北桥提供1。8V的大场管对地阻值只有27欧  我想RT9248应该是接南桥的负责监控CPU电压的器件 是不是南桥坏了引起的故障。请大家帮忙给我分析一下 入道新手请教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北桥挂了呀

网友:
LZ的思路越修越乱了

先检查3.3VSB供电正常不,因为插USB引起的故障一般的损坏部位在南桥。先不要去纠缠在PWM部分

网友:
同LSD,看的不知所云,想帮忙也帮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