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VT800/AMD/VIA芯片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6-04):
技嘉K8VT800/VIA芯片主板不开机,AMD CPU Sempron 2600。最小系统Debug卡有时显示08,有时是16,有时是18。加电时Debug卡上的BIOS长亮,复位灯闪了一下,短接主板的复位针Debug卡复位灯有闪亮,量CPU旁边的两颗电感电压1.5V,换过内存,显卡,电源盒,清过CMOS,BIOS电池电压正常还是故障一样,是否是BIOS有问题???如何下手??

网友:
08  16都可以认为是乱码,等同于FF。属于相对来说最麻烦的维修

网友:
先把集成网卡干掉 看看

网友:
看754有无倒PIN,刷BIOS,更换8705

网友:
拿掉COM口芯片,换个IO呢。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