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65GV 装完系统后cpu占用率总在100%

楼主(2008-06-04):
我有一个维修中的DELL 865GV
安装时看不出问题,装完系统后cpu占用率总在100%。
排除cpu问题因为换过无数cpu还是一样,硬盘和系统问题也排除。
是不是南桥?有修复可能吗?
cpu
硬盘

网友:
首当其冲还是软件问题。
当100%时,调出任务管理器查看是哪个进程占用的CPU资源。

网友:
肯定不是软件问题
干净硬盘装所有系统都一样

网友:
用手摸下 看CPU散热片的发热量大不?
以前见同事修过块板子是桥发热量大很 导致进系统 成这样了

网友:
在任务管理器选进程,看那个程序占用CPU资源。

网友(2008-12-22):
把网卡拆了看看。

网友(2009-09-22):
是系统进程无法结束,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参考了?

网友:
超线程的CPU在XP下会有兼容性问题,打上SP2补丁就好了

网友:
在任务管理器中看看是什么进程占用的内存。然后在行动

网友:
听朋友说过他见过BIOS中病毒引起的系统特别慢的,你刷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