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迈拓 遇到的几个问题,知道的朋友进来帮个忙。

楼主(2008-06-04):
6E 开自效后容量变小。
4D开不了自效。
6Y修改自效准流程。不修改流程开不了自效。

网友:
迈拓开自效容量变小是很正常的。6E也不例外,是我们很难控制的。多少修盘老大都不能解决。
4D开不了自检应该是有固件坏,或是头坏。
6Y开SF一般都要写流程,直接用PCI3K开很难开成功。

网友:
我想知道解决的方法啊

网友:
6E 做SF 变成30G 是有法子直接做40G的 应该有9成的盘可以做成功
4D 固件 和头 是正确的
6Y的盘改流程后 如果单写一个头是跑不起来的 本人用IAS修MT盘 很好用

网友:
6E用什么方法能让容量不变小啊?
4D有什么方法能开自效啊?

网友:
不懂,请高手指教

火速挪移 -10

网友:
6E 自校在第二0038(优化)选择型号而降容量,
用WINHEX打开IF模块可以看到像6E在IF中的ID还有6E030.......    6E020......
型号可供自校程序选择,如果我们把其它可供选择的型号修改让它们全都变成6E040的话做少的机率会变少,(应当说要么是做不好,做好了就是40G)
这是原盘的1F里的型号:

具体修改方法把IF模块在PCI中的VIEW窗口中把最高容量参数用COPY/Past取代其它那些型号.校验后存盘,(选择写入两个COPY)这样启动SF程序后,自校程序随便选择那个ID都是40G
就是修改IF后的型号:

网友:
4d的盘看看是不是规律的坏道 如果是先砍了个头 在做SF吧

网友:
6Y的可以进C区自校,成功率比较大!

流程要用PCI3000修改一下才能跑完,将0089前的002,003,006,0090关掉,0089后的006也要关掉。这样才能跑完!